我用火鸟400改一架DIY飞机?

楼主(2003-12-18):
加上
舵机
2个+FUTABA-4VF接收机,担心重量超过?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重量是要超的,不过还是改了的好飞。建议有条件的都改。改善火鸟的操纵性。我以前是这么改的,使用两只9克舵机加一“V”尾混控器,R-115接收机。改过以后的操纵性大为改善,虽然增加的重量对火鸟的爬升性和滑降比有负面影响,但并不明显,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顺提,有能力的话再加大舵面更好,那样对关车滑翔的操纵性有更进一步的改善。

楼主:
我是改成象翼龙的样子。现在打算买电池。要用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