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云舞者的电调!!!!!!!

楼主(2003-12-18):
今天去飞云舞者,发现油门退到一半,马达就自动断电了,一直搞不懂怎么回事,测了一下给马达输出的电压,2.2V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了,要是马达不装上桨,油门又可以全开~?舵机一切正常,经过测量,电池也没问题,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3/12/18 02:05am 发表的内容:
今天去飞云舞者,发现油门退到一半,马达就自动断电了,一直搞不懂怎么回事,测了一下给马达输出的电压,2.2V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了,要是马达不装上桨,油门又可以全开~?舵机一切正常,经过测量,电池也没问题,谁知道是怎么 ...
2.2V?什么意思?你没搞错吧!你用什么电池哦?
电调是在电压低于5.2V后才可能断电!注意你要测负载电压!测空载电压多少没有意义.
如果电池电量不足或电池内阻太大,虽然你测空载电压高于7.2V,但负载(带动电机,桨)后电压可能低于5.2V(由于内阻引起压降).

网友:

电池的问题。

楼主:

新电池在路上,还好没把电调扔了~呵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