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处女航了~~~

楼主(2003-12-22):
今天下午没有风,于是~~带着我的机机~翼龙~,要放飞了!!!
结果~~~ 摔了~~~
在飞之前,全部调试成功后,~~呼一声,我的~翼龙~顺利升空,但是!!!因为第一次飞,遥杆十分不顺手,大脑里面完全失去了条件反射,手忙脚乱一番~~~撞到地上了。首飞~~~失败!!!
接下来的第2、3、4、5、6次飞都失败了,还是和第一次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手在干什么。5555555555555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的机机经过6次比较猛烈的撞击后,大致完好,机翼是两片的,买回来是中间一片竹片连接在一起的,在第6次摔下来的时候竹片断了,机翼90%完好,只是有一小小块地方被自己的浆削掉一点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耐撞的。
另外,回来以后,我用手大力摆了一下连接尾舵的钢丝连杆,听到咔嗒一声,后悔了,因为给我摆了以后,舵就只能往左摆,不能往右摆了,是不是
舵机
给我弄坏了呀???
~~~有点失去信心,因为今天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网友A:
我支持你!不要灰心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3/12/21 09:28pm 编辑]
谢谢鼓励,我是不是太笨了啦?
还有,我上面说的,哪位大大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我的舵机坏了,谢谢
还有,对我下次飞,有阴影

网友B:
这是一个手.眼.大脑.心理素质的综合协调调节过程.......
多练.....
练G2!

网友C:
一般的舵机不能用手掰,齿轮要坏,菜鸟摔机是少不了的,记住一点,要摔了一定把油门关掉不然带动力摔地后果要严重点,撞到人也很危险。切记 最好多练习一下FMS和G2

网友D:
舵机的内部齿轮可能掉了牙了。

网友E:
建议手上起飞,才飞起来的时候低空升舵不要太大(没风时)到一定高度时在做动作。降落时远距离关电机动力,滑翔降落。
飞熟了在做低空飞行。
翼龙出机翼和桨容易坏,其他好象也没什么东西了。
机翼和桨也不算太贵。
大胆飞。

网友F:
翼龙应该好飞。多练练g2吧。那里摔过不用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教导
我想还是要练练G2,其实我在家里玩FMS已经2年了,而且玩Microsoft FS也3年多了,对于飞机的原理和操作已经很熟手的了,可是,玩这些都是在键盘上面或者游戏遥杆上面玩的,我就忽略了键盘跟遥控器的区别,遥控器拿在手上,完全就不知道哪只手会动,哪只手不会动。
昨天就是,本来转弯的时候左手应该稍微拉杆的,可是偏偏我就拉到右手去了,这样不但没拉杆,油门也收了,呼一声就撞地上了。:(

网友G:
先练练 G2

网友E:
FMS beta7上SuperCup的机机飞起来感觉和翼龙差不多,先飞它试试!

楼主:
是吗?那要试试看喽
嘿嘿,前几天找到过火鸟的FMS插件,咔咔

网友H:
不要浪费钱买G2,飞固定翼用FMS练习足已!

楼主:
FMS能支持什么遥控器呢?请问

网友:
弄个模拟器先找找感觉!

网友I:
多飞几次保证进步很快,把心情放松啊,找个大一点的场所,最好是草坪,大的。。

楼主:
谢谢鼓励
正在修机机中

楼主(2004-02-22):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2/22 12:20pm 编辑]
哈哈哈,经过一番练习以后,我的翼龙飞上天啦,成功!

网友I:
好帅啊,

网友J:
羡慕! 羡慕! 我的还在筹备中!
已经先订了一套 T4VF,等搞订了在买飞机和电池组去。

网友J:
对了,还要买些什么备件呢?
现在买送主机翼,我还打算买这几个:
1、主翼加强片
2、电机一个(不知雷鸟 360碳刷能不能换上去,能的话就爽大了)
3、浆一幅(后置应该不太容易坏吧)
4、5号 1800 次世代电池组两组(没办法,锂电太贵,还要专用充电器)
大家看看还有没什么补充的?对了,刚买了 T4VF套装,准备用在上面。
哈哈,想到我未来的翼龙,做梦都会笑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帮助,谢谢!
哈~我觉得全靠G2,给了我很多经验,给了我很多信心。谢谢G2,谢谢翼龙!
翼龙买回来后,主翼连接以后记得上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