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压,不同容量的聚合物锂电池可以串联使用吗?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2003-12-22):
(无正文)

网友:

好像那么做的话容量就要按照小的计算了。不太好。还有别的偶就不清楚了。。
并联没问题。

网友:

不要这样做,没好处。

网友:

绝对不好,请别试!!!

网友:

差别不大应该行吧?比如600和650。。300和600差那么大的也不像样子阿

网友:

绝对不行!因为串联使用时,容量小的会先放完电,而容量大的还有电,这时如果继续放电,则小容量电池就会过放电;如果停止放电进行充电,因为容量大的还有电,因此在容量小的还未充满时,容量大的就会过充了。总之,两组电池不是这个过放,就是那个过充。
专业的电池组中的电池都是严格测试挑选出来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串联的每个电池的内阻、端电压、容量等要尽量一致,以避免使用中出现个别电池过早损坏。
当然,有一种情况可以使用,就是放电时确保容量小的不过放,充电时分别充电,充好再串起来用——光说就够费事的啦!

楼主:

谢谢!看着有用11.1V的,我心里痒痒想试试,我手里有1600X2的和1300X1的,我想串着使用,看来是有点牵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