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用KT板给云舞者做主翼!

楼主(2003-12-23):
因原主翼滑翔性能不好,设想用KT板做凹凸型机翼,用小金星单凸翼做阳模,开水加热定型,轻木或同木加固。
有几个问题:
1:翼前缘是否要加固?
2:设想宽度不便,加长到1米或1。2米,是否要做U型上反角,还是无上反角?
3:要不要泡末或轻木做梁加强?

网友A:
用轻质“U”形硬铝型材做梁。加单折上反角。前后缘用透明胶带加固。

网友B:
1.2m翼展太大了,可以用3mm左右的碳纤梁(圆形细棒)我做过没有翼型的板翼。用在云舞
者上飞的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