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收机+马达和变速箱

楼主(2003-12-23):
牛 作那个掌上宝不错。:)

网友:

遥控车上的?

网友:

用里电,重量还能减几克!

网友:

下面引用由69272003/12/22 11:49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接收机+马达和变速箱= 12克重!
  我就上图片!
变速想做的不错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套,跟这个差不多.是从小遥控车上拆下的,开关通道的.我已经把驱动管改成了场效应管,能达到5A以上的驱动电流.但还没有合适的电池,也没有想出好办法来驱动转向机构.原来它的转向机构是电磁驱动的.

网友:

做超轻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