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看看这套1800mah锂聚合物电池及配套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03-12-24):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3/12/25 05:53pm 编辑]

供电电源-锂电充电模块-电池组合

供电电源

锂电充电模块

18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合

以上资料由超越技研提供,相关情况请点击以下连接: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pic=1373&show=0

  ^_^   ^_^   ^_^   ^_^   ^_^   ^_^

网友:

每次来都有新东西哟哟。。。。^_^

网友:

用热缩管封装就好看多了.

网友:

能放多大电流啊?

网友:

不是聚合物的话,要看性能了,否则还是会选择伸泰的。
伸泰的价格还在下降。

网友:

顶!!!!!!
好东西啊!
看样子象聚合物锂电啊!
多少米?

网友:

老大消失那么久,一出来就吓人呀~哇卡卡~,这个东西好象不错哟,放电电流多少呀?用在280减速组上3D应该不错哟~

网友:

電池不是1500MAH嗎?看圖

网友:

超越技研这个名字有趣!我喜欢!电池价格也可以,可否告知其具体情况?

网友:

1.此电池是聚合物电池
2.电池上标的是1500毫安,但实际容量可达1800毫安左右.
3.放电电流5C没有问题,5C以上还未测试.(最适合370电动3D机和各种型号的微型电直,如:飞达,雷鸟和嘉宝,至于象珍珠港,J-3等小型电动飞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4.长的条型电重量只有67克(含线和接头),宽型电重量87克(含线和接头)
5.可根据顾客要求封装电池
6.可根据顾客要求定做各种类型的聚合物电池(包括封装不同数量的电池组,不同的容量,最大可达15000毫安)
7.自由交易区有明确的零售价格,批发价请电话联系.(0668-3262566李先生,13908598450RM696.
8.超越技研的主要工作是以研究开发电动象真机和动力系统为主,具体事宜请留意今后的贴子或来电话咨询.

网友:

强烈支持!!!期待价廉物美的产品!电动飞机的新时代就要到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ivershing2003/12/24 10:09pm 发表的内容:
電池不是1500MAH嗎?看圖
(photo.5imx.com/upload/upfile/makefile/rm696/200312241108570.jpg)
这张照片是另外一种

网友:

您的电池什么时候开卖?别忘了我!电话:13959517071陈先生

楼主:

下面引用由jh2003/12/25 09:53pm 发表的内容:
您的电池什么时候开卖?别忘了我!电话:13959517071陈先生
      ^_^   ^_^   ^_^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24 04:58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聚合物的话,要看性能了,否则还是会选择伸泰的。
伸泰的价格还在下降。
抱歉抱歉~~看错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28 08:23pm 发表的内容:
抱歉抱歉~~看错了~~~

没关系喔兄弟   ^_^   ^_^   ^_^

网友:

下面引用由rm6962003/12/28 10:30pm 发表的内容:
没关系喔兄弟   ^_^   ^_^   ^_^

有关系喔兄弟   ,还有啥惊喜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超越技研2003/12/25 00:57am 发表的内容:
1.此电池是聚合物电池
2.电池上标的是1500毫安,但实际容量可达1800毫安左右.
3.放电电流5C没有问题,5C以上还未测试.(最适合370电动3D机和各种型号的微型电直,如:飞达,雷鸟和嘉宝,至于象珍珠港,J-3等小型电动飞机 ...
请直接把联系汇款地址贴出来啦!!!!

网友:

请问,有“AE…P4HR series are designed for high rate discharge applications (up to 7C discharge rate)”这个规格么1500mah,2s1p,请报价

网友:

放电参数还没有给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