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舵机的控制连杆用成品太重,用钢丝绳的细丝怎么样??还有什么法子??? (无内容

楼主(2003-12-26):
(无正文)

网友:

偶用碳棒。一点都不重。。:))

网友:

(直径0。85)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2/28 06:19pm 编辑]

我用的也是碳杆,两端用细的热缩管固定一小段回别针,再来点502,又轻又结实。

楼主:

我找了钓鱼竿的顶梢和第二节,不错!效果很好!!

网友:

各位买的鱼竿都是什么价?我这前三节五块一节,然后十块,十五块!贵吗?

网友:

我这里要你的3-4倍价钱!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3/12/27 10:23am 发表的内容:
各位买的鱼竿都是什么价?我这前三节五块一节,然后十块,十五块!贵吗?
用小弹簧拉直也可以用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3/12/28 05:54pm 发表的内容:
用小弹簧拉直也可以用啊.
那要粗点的才可以啊~~~

网友:

做z字钩吗?用大头针啦。。嘿嘿。方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