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27):
1.用KT板做机翼,机翼的狐线是怎么做?
2.控制翼是用什么铰链装的?

   那位大哥知道,请告诉我吧!  感激不尽啊!

网友:

KT板机翼不用机翼。透明胶带可以当铰链用。

网友:

KT板机的机翼不需要弧度,平的就行,铰链用透明胶带

楼主:

知道了。谢谢两位兄弟指教

网友:

可以自己做点舵角啥的。。翼面用透明胶带粘一下就可以了。要双面站。。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2/26 06:23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自己做点舵角啥的。。翼面用透明胶带粘一下就可以了。要双面站。。
大哥,贴上面就行啦,双面的话你的舵面动不了。

网友:

我用135相片底片,弧线用热缩膜粘好,再用电风吹吹一下,收缩绷紧,形成弧度。热缩膜在电器店买的。

楼主:

那舵面到底要怎么粘啊?

网友:

把舵面削去一块。斜的。然后粘两边。比较结实。

楼主:

哦。。。明白了。 谢谢钓鱼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我飞在 2003/12/27 12:04pm 编辑]

kt板也可以做翼型啊!!!

同样用kt板切割的翼勒,用双面胶先固定,然后蒙上收缩膜就行了
副翼连接我是先把两边削出一个斜度,取3点用美工刀在kt板中间分出一个大约1厘米的口子中间插入粘好双面胶的绝缘纸,效果相当好,又美观,又牢固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飞2003/12/27 09:49am 发表的内容:
kt板也可以做翼型啊!!!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27921050.jpg)
同样用kt板切割的翼勒,用双面胶先固定,然后蒙上收缩膜就行了
副翼连接我是先把两边削出一个斜度,用美工刀在kt板中间分出一个大约1厘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