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03-12-27):
镍氢
电池
怎么鉴定已经坏了,不能用了?怎么测内阻?不小心短路一下会坏吗?

网友A:
短时间短路应该不会坏,简单的判断可以量其电压,如果一充电电压就迅速上升,一放电电压立即下降,那就没救了,尽管通过深度充放电循环,可以适当恢复容量,但我的经验是——无济于事!
内阻可通过计算得出,方法是用两个大小不同的负载分别接到电池两端,测量电池的端电压及放电电流,列两个公式就可算出内阻了。

网友B:
看充电时间。。0.1C充的话很快就满了那就不灵了。没电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