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菜问题。

楼主(2003-12-27):
1。有谁知道烈风电动电机的机翼在哪里可买到啊?
2。FUTABA和飞高接收机的电源可用3.6V-12V之间的任意电池么??会不会烧了??

网友:

1、不知道
2、电源我试过6V,更高的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

烈风啥的偶没飞过。那儿买的得?那儿应该有备件把?
偶一直用的4。8V。明儿准备做个6V的接收机电池组。。电动的电源是电调输出的5V.。在没用过别的电压。。
如果舵机支持的话可以单独给舵机供电。。偶只见过支持7。2V的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ttopgun2003/12/27 01:23pm 发表的内容:
1。有谁知道烈风电动电机的机翼在哪里可买到啊?
2。FUTABA和飞高接收机的电源可用3.6V-12V之间的任意电池么??会不会烧了??
7。4v应该没问题,我用锂电试过

楼主:

电直不是可以用12V的锂电么??难道它的接受机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

电直上陀螺仪、接收机及舵机的电源是由混控板上的5V稳压电源提供的。

网友:

我接过8。4v(7节镍氢),不过是在试设备是用的,没用这个电压飞过。
现在电调的输出是5v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