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评翼龙

楼主(2003-12-28):
滑跑起飞  在两三米宽的跑道上也很容易
手掷起飞  要用点力
爬升  有力
转弯  稳定而不失灵活
翻筋斗  有点吃力
倒飞  没有成功
滑翔  很好
低飞  低于一米也相当容易,所需场地不太,但电池快用完时就有点不可靠
手接飞机  看定点就行
降落  很轻柔,要对准跑道就稍需练习

机翼  耐摔
机身  耐撞
尾翼  稍易损坏
机轮  很好
尾轮  是垃圾不错,几个起落就断钢丝了,且滑行操纵成直线性能远不及改成钢丝滑撬好
舵面推杆  定位卡最好自己改个合适的位置粘好
设备  摇杆不灵活,低飞时我用飞小电直的工夫也觉得有点忙---回中不好
题外  至少是我的机机有个至命的缺点:机身与尾杆的连接不牢固,很易撞松,一但松动,正常的降落也可能造成移位,钢线推杆会给舵机带来冲击,造成舵机齿轮损坏。我的机机真夸张,新机买回来飞了两块电池,才三个起落就损坏了三个次舵机(替换齿轮修好),发现问题后用铁丝扎牢,现在没事了。不知各位的机机有没有这回事。

总评  飞得贴近、放松,但稍觉推力未足,相当耐用,比较可靠,但手感要改进。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3/12/27 07:13pm 发表的内容:
滑跑起飞  在两三米宽的跑道上也很容易
手掷起飞  要用点力
爬升  有力
转弯  稳定而不失灵活
...
有两点不太同意:
1。翼龙爬升绝对不能用有力来形容,推重比不到50%都能说有力?
2。其实试多几次倒飞很容易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3/12/27 07:13pm 发表的内容:
滑跑起飞  在两三米宽的跑道上也很容易
手掷起飞  要用点力
爬升  有力
转弯  稳定而不失灵活
...
同意你说的致命缺点:今天带朋友去飞翼龙,结果被一人带动力撞下来,尾竿缩入机身,造成一个舵机的一个齿轮爆裂。
另外,整机太重了,机翼就更显得重了(我做的话起码可减轻50克以上),动力显得不足,要滑跑10几米才可以较小角度爬升。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飞还是很好飞的,特别是初学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27 09:51pm 发表的内容:
不过话说回来,飞还是很好飞的,特别是初学
一般啦!!!主要问题是推重比太小。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27 10:20pm 发表的内容:
一般啦!!!主要问题是推重比太小。
基兄,以你的水平当然觉得一般拉!

网友:

推重比小,但是升阻比大,在加100g他照样能飞,不信实验一下.推重比大速度就快,初学者就飞起就吃力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3/12/28 02:07pm 发表的内容:
推重比小,但是升阻比大,在加100g他照样能飞,不信实验一下.推重比大速度就快,初学者就飞起就吃力了
看来初学者都不习惯用调速!所以只会一直用最大马力飞.好飞机应该是飞行包线宽阔的.速度能够
低下来,也能高上去.推重比大的飞机才是好飞机!速度高低是调速器的作用!而不是用最大马力速度都慢.没有人不想提高推重比,只是没能把飞机重量降下来而已.

网友:

一意孤行说得有理,不过菜鸟一般是不习惯调速的,反应不过来,如果重量轻了飞起飞起感觉有些发飘 我的云舞者就有这种感觉 可能技术不到家 不过到是架好机。
4040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下面引用由4040412003/12/29 02:56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重吗?不对,翼龙的重量很合适
1,翼龙的翼面积相当大,所以实际上翼载额很小,说不定比云舞都小,所以大可放心,翼载额才是决定性能的关键
2,如果翼龙做地很轻,很纤细、单薄,那么强度肯定大打折扣,能经 ...
哈哈!翼龙当然是重了!!!完全可以减肥而不减强度!!如果说太轻了,完全可用重一点的大容量电池组来飞,享受长时间飞行的乐趣!!!
翼龙作为一种初级的电动飞机,还算可以,但还有很多可以改良的地方!!!
4040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翼龙太重了。我认为翼龙的重,很大程度是工艺成本方面的因素使然。另外,有条件的话,最好打磨一下翼龙的机翼,表面布满了大量的模具上气孔的痕迹,这个对翼龙的升阻比有负面影响,还有就是以前我提到过的,翼龙原设计重心太靠前。

网友:

下面引用由4040412003/12/29 08:49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说来容易,你试试?这可不是你拿手工做一架来玩,这可是要考虑开模具、大批量生产工艺、成本等诸多因素的!
翼龙的机翼由于没有蒙皮,强度并不就见得很好,我朋友的一架经过数次较强烈的撞击,机翼已是伤痕累累。而我用较低密度泡沫塑料加梁再蒙皮(透明胶)帮他做了一个同尺寸的机翼,重量80克不到,强度比它好多了,飞行性能更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29 11:23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的机翼由于没有蒙皮,强度并不就见得很好,我朋友的一架经过数次较强烈的撞击,机翼已是伤痕累累。而我用较低密度泡沫塑料加梁再蒙皮(透明胶)帮他做了一个同尺寸的机翼,重量80克不到,强度比它好多了,飞 ...
当然啦!我不是商家,对翼龙的看法只是一个模型爱好者的看法,不涉及什么生产,模具。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海涵。

网友:

...
..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3/12/29 07:52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翼龙当然是重了!!!完全可以减肥而不减强度!!如果说太轻了,完全可用重一点的大容量电池组来飞,享受长时间飞行的乐趣!!!
翼龙作为一种初级的电动飞机,还算可以,但还有很多可以改良的地方!!!
在爱好者的角度非常赞成你的看法。

网友:

我现在一架飞机也没有
谁能帮我做一个适合初学者用的飞机?

网友(2004-02-13):

下面引用由4040412003/12/29 02:56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重吗?不对,翼龙的重量很合适
1,翼龙的翼面积相当大,所以实际上翼载额很小,说不定比云舞都小,所以大可放心,翼载额才是决定性能的关键
2,如果翼龙做地很轻,很纤细、单薄,那么强度肯定大打折扣,能经 ...
强烈支持该观点!!!

网友:

以前没飞过翼龙,所以没做过评论.
现在飞过了,就说几句. 翼龙主要面向的是刚入门(甚至是第一次飞)的模友。
新手的第一架飞机当然要速度慢又不失灵活、还要耐摔,还有价格便宜。
我觉得翼龙已经很好的做到了这几点。虽然配的设备手感不太好,但对于这个价位的
飞机配套的设备,只要能保证可靠就很难得了。翼龙现在所使用的设备已经是艾特公
司自己开发的了,在南方较高的气温下和北方比较低的气温都能可靠工作。
喜欢倒飞或横滚的朋友建议买云舞者吧,别把翼龙当特技飞拉~~
总之,我个人感觉翼龙可以算是初学者非常好的选择了。

网友:

同意网上无美女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