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飞电动行吗?

楼主(2003-12-28):
小弟我11月总算东拼西凑搞了一架电动飞机,实在等不到天气变暖了!请问在冬天飞电动可以吗?我的飞机是550级的,如果可以应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27 08:04pm 发表的内容:
小弟我11月总算东拼西凑搞了一架电动飞机,实在等不到天气变暖了!请问在冬天飞电动可以吗?我的飞机是550级的,如果可以应注意什么?谢谢!
我们这里全年365都在飞电动,不知你是哪里的冬天?

楼主:

山西大同哦!现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度!可以吗?

网友:

看用什么电池了,离电好象温度太低不好,我是辽宁的,气温应该比你那冷,前两天用离电飞过也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镍氢电池!在这种冷天里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了你,这么大个人还没见过雪,失礼失礼!

楼主:

没关系!不过下雪真的很美哦!有机会来我们北方玩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27 08:04pm 发表的内容:
小弟我11月总算东拼西凑搞了一架电动飞机,实在等不到天气变暖了!请问在冬天飞电动可以吗?我的飞机是550级的,如果可以应注意什么?谢谢!
首先如果飞行时气温在摄氏-4至4之间或更低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手.会非常冷.
再就是低温环境下对我门现在使用的锂电,氢电,镍铬电,电瓶等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燃料电池我不清楚.
但是低温下可以减小导体的电阻,众所周知电机在工作一定时间后会发热,造成退磁现象,
绩磁体的磁性减退.低温对电机调速器有好处.
只要对电池进行简单的保温处理就好了.包东西啊.
明白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3/12/27 11:32pm 发表的内容:
首先如果飞行时气温在摄氏-4至4之间或更低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手.会非常冷.
再就是低温环境下对我门现在使用的锂电,氢电,镍铬电,电瓶等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燃料电池我不清楚.
但是低温下可以减小导体的电 ...
对头~~~冬天气温低对马达和电调都有好处,只是要注意电池的保暖~~呵呵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要注意把电子设备尽量放在飞机的上面,再适当做些包装。
因为前几天飞时发现在雪地降落时,会有雪进入电调的热缩管内,这可不行哦~~~

楼主:

谢谢!我一休息就去飞喽!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yao732003/12/29 09:43pm 发表的内容:
严重同意以上同志关点  另外舵机也怕低温  有可能失控 抖舵     要实验一下再飞
是啊,我的一个舵机天生的身体缺陷,去室外就更是完蛋拉~~回到室内就好
还得我把一个新动力组架子摔还了,还断了根新的1047~~可恶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31 01:05am 发表的内容:
是啊,我的一个舵机天生的身体缺陷,去室外就更是完蛋拉~~回到室内就好
还得我把一个新动力组架子摔还了,还断了根新的1047~~可恶啊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31 04:33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传说是振华出的,但不能确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31 06:30pm 发表的内容:
传说是振华出的,但不能确定
振华的产品你也敢用!佩服啊。
还是用GW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