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设备的问题,大家别笑!

楼主(2003-12-29):
我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电机(几个无刷,几个钴电机,很多不同的普通电机),还有很多陀机,电调,接受机等等,请问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相互之间有影响吗???

网友:

注意重量较大的马达什么的别把电调之类的东西给压坏了,贴片软件很容易损坏啊~~
另外问下,你的无刷用电调是哪里买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3/12/28 08:05pm 发表的内容:
注意重量较大的马达什么的别把电调之类的东西给压坏了,贴片软件很容易损坏啊~~
另外问下,你的无刷用电调是哪里买的
唉!现在光有无刷电机,没有电调,惨,迟点应该有了,在国外寄回来的!

网友:

嗯嗯。还没那么多宝贝。嘿嘿。。。
偶看马达还是另外存放好。电调那些放在一起应该没啥影响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3/12/29 07:35pm 发表的内容:
嗯嗯。还没那么多宝贝。嘿嘿。。。
偶看马达还是另外存放好。电调那些放在一起应该没啥影响吧
那么多电机,如何分开放!!!你家的存折要是这样分开放都不知道记不记得起哪个在哪里啊???而且如是电机生产厂家,他们的电机不可能都分开放吧!!!怎办???

网友:

因为漏磁太多,那电机效率就会降低了
所以好电机漏磁很少的,放心!

网友:

我减过的多电机都平放。不是叠加的。应该影响小把。

楼主:

下面引用由bigyu2003/12/31 09:49am 发表的内容:
因为漏磁太多,那电机效率就会降低了
所以好电机漏磁很少的,放心!
哦,那放心了,不过就算漏磁也没办法,地方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