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外面买的飞机专用蒙皮是什么尺寸的?谢谢

楼主(2003-12-30):
(无正文)

网友:
好象是一米宽的,长度不限

网友A:
我觉得也就600-700mm宽吧。我这是几年前的老皇历了。呵呵

网友B:
60厘米宽,至少我在航模队六年用过的德国、日本的蒙皮宽度都是6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