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3-12-30):
我有一架火列鸟200,想改装一下,主要想个头变大、飞行时间加长,如何办到啊?费用多少??

网友:

买  360

网友:

下面引用由lele03052003/12/30 10:52am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一架火列鸟200,想改装一下,主要想个头变大、飞行时间加长,如何办到啊?费用多少??
换电池就可以了,大容量的。没必要加大飞机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