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4-01-01):
我今天飞塞斯纳180电动,一出手飞机就往左栽,请问电机的右拉角该为多少度?需要下拉角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31 08:41p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飞塞斯纳180电动,一出手飞机就往左栽,请问电机的右拉角该为多少度?需要下拉角吗?
我以前玩过那机机,用550,右拉是2-3度左右,下拉3-4度。很好飞,另外还要主意两边机翼的安装角是否一致。

楼主:

哦!那你用几伏的动力电池呀?我用一组7。2V1800毫安(镍氢)和一组8。4V1800毫安(镍氢)的能行吗?全动力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31 11:05pm 发表的内容:
哦!那你用几伏的动力电池呀?我用一组7。2V1800毫安(镍氢)和一组8。4V1800毫安(镍氢)的能行吗?全动力可以飞多长时间?
我用的是京商的7。2V2000MAH的,全动力不超出10分钟。且显得动力不是很足,飞机要大减肥。

楼主:

该怎么减呢?请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ingji在 2003/12/31 11:3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31 11:13pm 发表的内容:
该怎么减呢?请说的具体一点!
机翼挖洞打孔加梁蒙皮(可用封箱胶带),机身尾翼也可打孔。当然啦,没一定经验一定把握不要随便试哦。要主意强度。孔要圆滑对称避免应力集中。

楼主: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3/12/31 11:35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
不用谢!!!其实不难搞的。

楼主:

OK!回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