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小蜻蜓的情况

楼主(2004-01-02):
小蜻蜓这款电动怎么样呀?为什么没人提呢?看起来好象挺漂亮的,好象是透明膜的。
有一些问题:
1、有副翼吗?
2、本机自带的遥控设备性能如何?如果要改进设备需要哪些置换?
3、翼展多少?

网友:

小蜻蜓?没见过哟。。那儿有图?贴来大家瞅瞅

网友:

我有两台,感觉就是外观精美的滑翔机罗!

网友:

多少 钱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gooo21112004/01/02 01:07pm 发表的内容:
多少 钱呢?
600元左右吧

楼主:

几通道的?能回答一下我最上面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此机飞扬有,叫小天使 http://www.planemodel.com/ele_plane.htm
1.是三通道的,不带副翼
2.对这种自带的设备别期望太高,至于更换设备,此机好处是它配备了标准的9克独立,电调应该也是标准的吧(本人没玩过估计的)。这样自己买个发射和接收就可以了。
3.翼展大概在70-80cm左右吧

楼主:

谢谢“美女”!
我有一台JR的发射机,有配套的可以用在小蜻蜓上的接收机吗?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hao332004/01/02 10:40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美女”!
我有一台JR的发射机,有配套的可以用在小蜻蜓上的接收机吗?谢谢。
我答你吧,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hao332004/01/02 10:40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美女”!
我有一台JR的发射机,有配套的可以用在小蜻蜓上的接收机吗?谢谢。
飞高兼容JR的,重量应该没问题吧,6通的11克重~~小蜻蜓是380的马达哦

网友:

呵呵。那些东西自己配来好贵好多。又要便宜又要好。不灵哟。。。:)

网友:

请注意,问题是小蜻蜓是一体化设备!!!

网友:

嘿嘿。那个设备偶用过。。没发现有抖舵的现象。。国产设备里的GWS..偶的蝴蝶就是那个。

网友:

呵呵,电调接收机一体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