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菜鸟请教高手关于电动3D机的问题

楼主(2004-01-03):
[这个贴子最后由decker在 2004/01/02 06:29pm 编辑]

想玩电动3D机,不知超越技研的动力组和锂电好不好用,还有舵机想用蚂蚁模型的6G舵机,可不可以,还有我用振华的938A,不知能不能接这种舵机,望赐教,THX!
另外那种碳纤棒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菜鸟请教高手关于电动3D机的问题

下面引用由decker2004/01/02 06:24pm 发表的内容:
想玩电动3D机,不知超越技研的动力组和锂电好不好用,还有舵机想用蚂蚁模型的6G舵机,可不可以,还有我用振华的938A,不知能不能接这种舵机,望赐教,THX!
另外那种碳纤棒哪里有卖的啊?
我答你其中一个问题:蚂蚁陀机性价比很高,但要看看你的手气如何!还有建议不要用在副翼上!

网友:
菜鸟请教高手关于电动3D机的问题

蚂蚁的舵机的确比较便宜,但是为什么不能用在副翼上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