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主页的翼龙飞机,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2004-01-03):
[这个贴子最后由bios在 2004/01/02 06:49pm 编辑]

我是初学者,希望多多指教。

楼主:

看了主页的介绍,心里痒痒的
初学者用这个怎么样啊

网友:

虽然翼龙容易上手,适合入门,但是强烈建议身边带上老手飞友,一起跟你处女航,千万别一个人首飞!!!

楼主:

怎么还会这样?那么,初次飞什么飞机比较适合?
我想最好速度慢一些的

网友:

首飞橡筋最合适了!

网友:

翼龙首飞前除了要按说明安装外,最好在尾杆和机身连接处自己钻孔用螺丝固定好尾杆,不然很容易损坏舵机。装好后还是很容易飞的,我就是自己一个人飞起来的(我也是第一次玩飞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网友:

不用搞得太复杂拉~~
很多人都是一个人的,就自己一个人飞去哪找人带啊~~
有条件的话先飞飞模拟器练习练习。
飞机装好后仔细调整,让各舵面的角度都正确,该平的平该直的直~~~重心很重要的,比舵面重要啊。舵面不正飞时也能调,但重心不对很难飞,有可能都飞不起来啊~~这些调整做好了吗?要是做好了可以去试飞了
第一次试飞,建议先别开动力,找个宽阔的地方,先无动力投掷飞机,看看滑翔是否正常~~如没有异常的话,可以开动力试飞了。第一次不要飞太高,动力也不要全开,否则太高太快会给你带来很大压力。
第一次飞一定要找个宽阔人少的地方,建议在周末去学校的操场较好。
祝你成功的飞起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教导。
对于初学者,翼龙和火鸟哪个更好飞一些

网友:

我觉得火鸟好,如果还能找到,最好是200。比小燕子轻,比翼龙载荷小,V尾,电池马达好。耐撞、慢、易调整尾翼状态,控制容易转弯,松手可恢复平衡。。。有独自初飞的各种有利因素。当然,飞起来之后就翼翼龙要好玩多了。

楼主:

呵,不错,谁还有火鸟200?

网友:

首选薄膜机,我在自己家都勉强能飞,你说有多慢!!!其次翼龙,火鸟相对来说太单薄了,也不比翼龙好飞

网友:

applewong 兄弟薄膜是什么机型?那里有得买呢?

网友:

用火鸟400吧,飞机较大,不易丢失,动力性也比火鸟200要好一些。现在有了火鸟403,挺不错的,可以兼顾初级和中级电动飞行。只是我现在不知道行价

网友(2004-02-13):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1/05 06:36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火鸟好,如果还能找到,最好是200。比小燕子轻,比翼龙载荷小,V尾,电池马达好。耐撞、慢、易调整尾翼状态,控制容易转弯,松手可恢复平衡。。。有独自初飞的各种有利因素。当然,飞起来之后就翼翼龙要好 ...
我也很怀念我的第一架电动摇控飞机:火鸟200。真的是最适合初学者的了!
你又让我想起我的高中生活:)

网友:

谁的飞机能在家里飞(翼展800mm以上的),能飞得比走路还慢。我的飞机就行,这才是初学者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