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的切割!高手近来谈谈!!

楼主(2004-01-03):
不知大家都选什么做电热丝!还有多少电压的电源合适?希望能提供资料!

网友:

这个我小学时都做过
无什么好说的
你就找一电线(要里面是好多铜丝的那种)然后拿里面的一条就行了
我以前是用2节5号电池的

网友:

去卖电热材料的商店,买镍鉻丝,要0.5~0.7粗细的!电源最好买交流调压器,0~250V可调2A以上,电压和丝的长度直径有关,丝越细越长电压就要越高,否则反之。但一般也就用12V~36V之间!!

网友:

坏了的电吹风别扔掉,把里面的电热丝取出拉直就可以用啦。

网友:

电炉丝
拉直2米左右的一段300~500瓦电炉丝,用低压(9伏以上,交直流均可)连接一端,另一端滑动,便可调到最合适的温度。滑动要自远而近,温度过高电炉丝会退火而变软。
1注意安全!千万勿直接用220V市电!
2调整合适后滑动端要牢固连接。
3电炉丝要尽量绷紧,且不宜太细,否则易变形。
4电炉丝越长所需电压越高,电炉丝越粗所需电流越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4/01/02 07:39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大家都选什么做电热丝!还有多少电压的电源合适?希望能提供资料!
用吉他的第二跟琴弦,我不知道具体那根叫什吗。
比最细的粗一点的那根。

网友:

去买塑料封口机的配件了!最好用

楼主:

都不知该用什么方法了!哈哈,谢谢各位,pinguo兄说的塑料封口机,详细谈谈好吗?在那卖?多少钱呢?

网友:

有的小型的好象很便宜哦,超市、小商品市场好象可以买到。我家有一个小型的,也就钉书器那么大。估计贵不了,十几块钱应该拿下来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hao332004/01/05 09:43pm 发表的内容:
有的小型的好象很便宜哦,超市、小商品市场好象可以买到。我家有一个小型的,也就钉书器那么大。估计贵不了,十几块钱应该拿下来了吧
好像不多见哦

网友:

买个台灯用的调光器,安全、好用、容易买到

网友:

300-500w电炉丝1.5M(可根据个人加工需要自定)
50w220V变36V变压器一个.调光开关一个.拉簧一个

网友:

卖塑料封口机的地方一定有卖的,连调温器加电热丝也就不到20元。

楼主:

今天去问塑料封口机,最小的35块,电热丝是片型的,不知能用吗?

网友:

塑封机没法切机翼!

楼主:

不知能不能用一段电炉丝代替封口机的电热丝呢?要是可以应该很方便,pinguo
你说的意思是只买个调温器和一根电热丝吗?调温器输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直接用安全吗?

楼主:

封口机的调温器可以直接接一根电炉丝吗?中间还要变压器吗?用过得请给个帮助!

网友:

用直径0.2mm电炉丝.再加上一各12v的交流电

网友:

多谢大家的方法啊,
我就去买个调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