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KT机的菜问题!

楼主(2004-01-03):
我用KT板做机机,机身及机翼的加强杆是两面都有还是只有一面还是嵌进去?恳请老鸟指教!

网友A:
我也问一个问题,请问用5MMKT板做板身3D机,机身的那块板用一块KT板还是两块贴在一起共10MM用?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1/04 11:29am 编辑]
答天上的鱼:一边就行了。
答SZC:用5MM一片就行,10mm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