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翼型,怎么会产生升力?

楼主(2004-01-04):
[这个贴子最后由bios在 2004/01/03 04:06pm 编辑]

我看理论上来讲,下面应该是平的.
而这个图,上下形状相同,能产生升力吗?不是抵消了吗?

网友:

哈,跟我以前一样。要有迎角。

网友:

对称翼型,与气流没有夹角就没有升力。

楼主:

要有迎角?
那用平板也一样啦?

网友:

是哟。没见现在最火的kt板3d嘛。那个可就是一板儿

楼主:

知道了,只要动力足,石头也能飞上天.
呵呵,成火jian了

网友:

对对,还有效率问题,同样的推力,飞机作的好呢,飞起来容易啦..省电,留空时间长.

网友:

还有一点很重要,厚度越厚速度会越慢

网友:

下面引用由bios2004/01/03 06:10pm 发表的内容:
要有迎角?
那用平板也一样啦?
与平板的有天壤之别啦!!看看国外的一些录像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当然,厚机翼用平板阻力很大,要用对称翼型解决

网友:

很薄的平板阻力都很大吗?

网友:

薄机翼当然用平板好,方便!

网友:

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阻力!而是机翼和气流在大仰角时气流分离形成涡流的角度,特技机一般前缘半径较小而3D机前缘半径较大,就是因为这个,因为3D机要在低速下快速加大仰角,大的前缘半径可以使飞机在大仰角下气流仍可以平滑流过机翼!
还是多看看空气动力原理吧!!!
http://home.kimo.com.tw/hsudonghor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