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翼龙

楼主(2004-01-07):
翼龙的优点非常出色,但缺点也异常的特出。我的翼龙一共飞了不到二十次,但却已经损坏了8个
舵机
齿轮!除了一次猛烈撞击损坏两个外,其余6次都是在轻微的碰撞中损坏的,当中有两次是关掉动力后降落时不小心挂到路边的电线,从三米的高度掉下来损坏的。本来以为扎稳尾杆后就消除了隐患,现在看来推杆钢丝也太重了,是另一个隐患。以前飞云舞者全动力直冲下来插在地上,要双手用力拔起来不曾会这样。
另外说一句,翼龙的设备相当不错,比较可靠,不会跳舵,要是手感再好点会更加出色的。

网友A:
你是用翼龙的原装舵机吗?
翼龙的舵机可以配齿轮吗?

楼主:
是原装的,可配P—C之类的9克舵机的齿轮,

网友B:
建议将推杆钢丝换成碳杆~~这样重量会减轻许多,而且有一定弹性,在撞击时就不易损坏舵机了。

网友C:
加个V型连接能否减轻撞击力?

网友D:
我的经验是现在的9克陀机不能应付大的碰撞,反而以前的16克陀机拉力大,不易打齿屑齿!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庄庆赓在 2004/01/11 11:36am 编辑]
网上无美女,钓鱼线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