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4-01-07):
我用蚂蚁370动力组(配1047浆和1080浆)+电调+3个6克舵机+FUTABA-4VF接收机+8.4V950MAH电池+机身,  约总重400克。飞不起来?电池很快没电?   谁给我指点。谢谢!

网友:

看你飞机怎么做了,翼载荷很小的话很小的动力就可以维持飞行,如果做特技的话就需要马力十足,同时翼载荷要比较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07 09:01am 编辑]

我也用蚂蚁370动力组(配1047浆,1080浆电池带不动)+自制电调+2个PC9舵机+FUTABA-4VF接收机F115 + 7.2V1200MAH电池SONY+三角翼机身, 约总重375克。
电池充足时地面推力230-240克,可以5-15小角度爬升,遇到上升气流会爬得高些,速度慢,好象滑翔机,平飞加速,更斗勉强还要靠冲力,横滚大幅掉高度,30米高2个横滚就掉到5米,把地面的人吓得四处闪,哈哈!
图中的红色垂尾已经剩下1/4了,是个比我还菜的鸟摔短的,飞起来一样好控制。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你的飞机.

楼主:

sgyyj 你的三角翼用FUTABA-4VF+混控器吗?转弯靠什么?机身大概尺寸能告诉大家吗?
ljl等我飞起来了再发个图,哦!怎么发图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jh2004/01/07 01:02pm 发表的内容:
sgyyj 你的三角翼用FUTABA-4VF+混控器吗?转弯靠什么?机身大概尺寸能告诉大家吗?
ljl等我飞起来了再发个图,哦!怎么发图片?
1、混控自己做的,安装在发射机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轻机机重量,稳定,虽然也有连接到接收机的混控(只有4、5克),可不爱用,机机上多了个东西,而且还多了4个插件电器连接,不好!!!!!
2、转弯控制原理和控制副翼转弯的机机一样
3、机身用90CM X 50CM的KT板,用了3条45CM的玻纤杆加强。

网友:

下面引用由jh2004/01/07 01:02pm 发表的内容:
sgyyj 你的三角翼用FUTABA-4VF+混控器吗?转弯靠什么?机身大概尺寸能告诉大家吗?
ljl等我飞起来了再发个图,哦!怎么发图片?
发个图好帮你找原因呀!
关于如何发图片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你找找看...
4040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sgyyj螺旋桨是不是反装变推浆?KT板厚度多少?好象机翼有弧度?(怎么做?)
机头呈几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07 08:56am 发表的内容:
我也用蚂蚁370动力组(配1047浆,1080浆电池带不动)+自制电调+2个PC9舵机+FUTABA-4VF接收机F115 + 7.2V1200MAH电池SONY+三角翼机身, 约总重375克。
电池充足时地面推力230-240克,可以5-15小角度爬升,遇到上 ...
侧面积太小所以你在横滚时掉高的利害,加一个大腹鳍。

网友: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4/01/08 08:48am 发表的内容:
侧面积太小所以你在横滚时掉高的利害,加一个大腹鳍。
加一个大腹鳍,KT板强度不够,原来那个好的时候也没什么改善,我想应该是飞行速度太慢的缘故。
头向上冲时,横滚就容易,可惜动力不足,做不了几个,向下冲时又太恐怖。

网友:

下面引用由jh2004/01/07 11:07pm 发表的内容:
sgyyj螺旋桨是不是反装变推浆?KT板厚度多少?好象机翼有弧度?(怎么做?)
机头呈几度?
是反装变推桨,强烈建议用螺旋桨保护器!不然近4百克的东西摔下来也很疼的。
KT板是5mm的 ,机翼弧度是在里面加了几片有翼型的KT撑板,最大厚度为40
mm,所以折好后自然就成了,折的时候要滑痕和用热风吹来定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08 09:52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4040412004/01/07 06:22pm 发表的内容:
你很厉害阿,能自己在发射机里加混控电路,我也想加,可否介绍一下电路??
介绍: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795&show=0
这个更早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455

网友:

你的飞机怎么越看越象三角板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08 09:48am 发表的内容:
是反装变推桨,强烈建议用螺旋桨保护器!不然近4百克的东西摔下来也很疼的。
KT板是5mm的 ,机翼弧度是在里面加了几片有翼型的KT撑板,最大厚度为40
mm,所以折好后自然就成了,折的时候要滑痕和用热风吹来定型。
看来是要电脑设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