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4-01-09):
那位知道云舞者的最大电流是多大?想给他配大容量里电有什么参数要求?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nknn2004/01/09 07:32am 发表的内容:
那位知道云舞者的最大电流是多大?想给他配大容量里电有什么参数要求?
锂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也就是10-12A,如果是3.7V一片的锂电
3片串一块。就可以了。放心用。

网友:

建议用模型专用锂电.1600mAh以上两节.如用1300mAh以下的锂电3节飞,最大马力飞不要超过半分钟,不然很可能烧电池!

楼主:

能不能用3节大容量锂电加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