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后对‘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的疑问?

楼主(2004-01-10):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1/10 02:51pm 编辑]

今天收到‘蚂蚁370’厂家寄来的几个样品,和GWS350C做了测试和对比(因超越技研的样品还没到,暂不数据)。于SGYYJ的‘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有较大出入,自此列出,看看其他模友有何见解(本人亲自测试,只代表本人意见)
    测试设备:‘蚂蚁370’,GWS350C,航佳电调,FUTABA-R115,2000ma7.2V锂聚合物,1200A11.1V锂聚合物,1047浆。
    测试方法:同SYGGJ.
    测试时间:20秒。
                   7.2V             11.1V
‘蚂蚁370’       195-212          240-248
GWS350C           295-322          400-425
(单位:克)
注:GWS中322克那个是使用已经很长时间的,295那个是全新的,不知是否要磨合
不知还有哪位朋友侧过,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哦 哦。怎么没测下点流?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1/10 04:41pm 发表的内容:
哦 哦。怎么没测下点流?
哈哈,别笑,俺不知有什么测电流!

网友:

昏。那电流表阿。或者万用表的电流档。。350大概在6-7A吧。。蚂蚁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哦,我没有电流表阿,万用表如何测电流?

网友:

电流档阿。串到电路里面就行了。。多大的?别超量程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1/10 07:09pm 发表的内容:
电流档阿。串到电路里面就行了。。多大的?别超量程了
还是不知怎么测,我只会测电压

网友:

离谱?!

网友:

不测电流就没有什么意义呀,你的蚂蚁动力组要磨合一下啦!

楼主: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1/11 02:09pm 发表的内容:
不测电流就没有什么意义呀,你的蚂蚁动力组要磨合一下啦!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第一:不测电流就没意义,何解???这是在所有设备相同的情况下的测试,是否有电流数据问题不大!
    第二:我想蚂蚁的动力组即使怎么磨合也不可能达到从19X克上升到3XX克吧,何况GWS的也没有磨合。
    另外我有个问题,如果这两种电机真的性能差不多,那为什么GWS要用那么高的价钱卖小日本的电机那,蚂蚁的电机从厂里出来只要3.X元阿(量大更低),我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GWS,以后他的电机我供货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

有点无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1/11 06:0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1/11 02:09pm 发表的内容:
不测电流就没有什么意义呀,你的蚂蚁动力组要磨合一下啦!
     还有,难道电流3,4安电流的GWS350C能达到3XX的推力???这已经能说明其他设备没有问题。我觉得你真的有点无知了!不过不测一下电流有的朋友是不放心的,看来还是不能懒,测一下吧。
     还有,请问我们测这么多数据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用在3D机或其他飞机上再飞行中能实现大的推力,我的测试完全和飞行时一样,是实测,这才是实际飞行阿!
     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除了我和SYJJG还有哪位测过这两种减速组???大家交流一下阿,好让其他没有过的模友心里有个底,为大家服服务!

网友:

呵呵!看看 GWS 的 EPS-350 两种减速组数据,可参考的。

网友:

请不要说我无知,我也没有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嘛。
拉力的大小,不同的动力组和电压并没什关系啊,只是和功率有关系,P=UI
拉力和功率有一个比,F/P 也就是每W的功率可以产生多大的拉力,也就是效率。
一般的也就在8g/W上下,不测电流,你就不知道功率,无法得出科学的数据。
我说你的蚂蚁动力组要磨合了,理由是因为我猜测你测时电流太小了,正常的拉力不应该只有这么多,这个电机也确实是不怎么样,但也不像你说的那样差,它的碳刷不好,会在换向器上积碳,造成电阻加大,电流也就小,功率也就小,在效率一定的情况下,拉力也就小。
本人知识虽说不多,但也学了几年大学物理。这点道理还是明白。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10 02:47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收到‘蚂蚁370’厂家寄来的几个样品,和GWS350C做了测试和对比(因超越技研的样品还没到,暂不数据)。于SGYYJ的‘两种国产370动力组测试数据’有较大出入,自此列出,看看其他模友有何见解(本人亲自测试, ...
我觉得你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就会明白了:
1、减速比。sgyyj的测试报告中,三个产品用的桨是相同的,但减速比不同,BP-370A和GWS350D的减速比是6.6:1的,蚂蚁370的是5.3:1的。你的数据是GWS350C的(5.3:1)
2、sgyyj用的是直流变压器供电,你用的是电池和航佳电调供电,GWS网上的数据好象也是用直流电源供电的,你换用一下GWS的电调,各项数据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BP-370A的第一批动力组已全部发出,欢迎各位用户都象applewong测试一下,把数据公布出来,让大家有个比较,也让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产品更好的改进,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4/01/11 08:27pm 编辑]

这么会儿不在就吵上啦。
楼上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种马达一种参数。扭力大自然耗电大。要不为啥普通380和稀土的380拉力不一样。电流在那儿。同样是P=UI..普通380就是给他20A的电池它也就转上3个多点。稀土的可一会儿就没了。当然也可以加电压来加大功率。损失的是马达寿命。不灵。。所以说还是通过加大马达磁场来加大扭力。电流也跟着加大。同一电压功率才能上去。这样一来。马达的造价就提上去了。呵呵。马儿和草的问题就出来了。。唉。。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俺家不盖房子攒着砌个狗窝也好。。^_^

网友:

兄弟们,别啊!玩的是开心,贴的也是开心,看的还是为开心。
其实电动飞机并不是电机功率大就是好,问题还有个电源的功率是限制的。所以在推力满足要求的条件下,电流越小越好了。这样你的飞机就可以飞的久些哦。当然3~4A电流是达不到300~400G的推力的,但达到此推力的情况下,不同产品的电流肯定有差别,而且还会很大的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1/11 06:30pm 发表的内容:
请不要说我无知,我也没有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嘛。
拉力的大小,不同的动力组和电压并没什关系啊,只是和功率有关系,P=UI
拉力和功率有一个比,F/P 也就是每W的功率可以产生多大的拉力,也就是效率。
一般的也就在 ...
     请别误会,并无此意,在此道歉!
     还想再次说明一下我认为测电流没有意义的原因,你飞飞机如果所有东西除了电机都是定了的,那只有电机对整个系统有影响,你总不会带上恒压直流电源上天把!!!
     因此希望要测就测有意义的,不要好像厂家作宣传一样,要对广大模友负责!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10 09:48pm 发表的内容:
还是不知怎么测,我只会测电压
太离谱了吧,怎么不会测呢?很简单的啊,初中物理就有的啊
另外,说了这么多,到底用哪个?

网友:

扭力大并不一定都耗电。好的动力组要看两点:一、电动机。学过电机学的都知道,直流电机有电枢和定子励磁绕组,后者产生整个定子磁场。而我们的电机用磁钢代替。磁钢强劲的话也就是励磁强劲,这样同样的电枢电流(转子电流)会有更好的转速,有更好的性能,更好的扭力。电机有合理的结构:转子与定子有合适的间隙,不能太大。转子轴及轴承装配精良,润滑好。转子铁心由片状组成,损耗小(铁损)二、看减速齿轮的质量,啮合好,摩擦系数合适,效率高,用料好,有刚度,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