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3D征集涂装

楼主(2004-01-11):
    下面将我们量产的第一批3D机部分照片公开,欢迎大家多提意见以便修改,现对外公开征集3D机的涂装,被采用的涂装提供者将免费获赠3D空机一架,以后还将有机会免费获得或半价购买我们的新机种。涂装的征集要求如下:1、线条尽量简单明了,最好以直线为主。2、颜色鲜明,色种在三种或三种以下。3、色块范围应尽量小,以减轻飞机重量。
    3D机的具体数据如下:
翼展:82CM
机长:81.5CM(含垂尾)
空机重;65克(含木条、固定用碳纤棒、舵角、钢丝和环氧树脂胶)
    推荐标准配置如下:
动力:BP-370A
电池:BP-1800LP
舵机:GWS9克舵机
电调:GWS-ICS300或以上(这个很重要,我们用过国内其他牌子的好象都不行,最大转速有很明显的下降)
接收机:GWS9克或飞高微型接收机
全机总重:265--270克

在5级狂风中很难吊的住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强啊,价格呢?????
帮顶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看不到图?遗憾!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1/11 05:53pm 编辑]

我有好多,请根据加工方法和材料挑选比较合适的吧~~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这个不错~~是我比较喜欢的

侧面其实可以就搞个黑色或红色的座舱就可以了~~

楼主:
小3D征集涂装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1/11 06:07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不错~~是我比较喜欢的
(photo.5imx.com/upload/upfile/makefile/网上无美女/20041111509190.jpg)
侧面其实可以就搞个黑色或红色的座舱就可以了~~
(photo.5imx.com/upload/upfile/makefile/网上无美女/200411 ...
呣,不错,可以考虑,背面的涂装呢?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这个贴子最后由325900在 2004/01/11 08:10pm 编辑]

我喜欢这个!!颜色搭配的很好!!如果采用可以适当精简细节,下面的图装建议考虑竖条状装饰,颜色选择上要和上面的区别开来,容易判断姿态!!呵呵!!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下面引用由超越技研2004/01/11 06:16pm 发表的内容:
呣,不错,可以考虑,背面的涂装呢?
从收集的这些图片来说,一般这种飞机都是只做上面的图装。
做背面图装的也有,一般都是用与上面颜色反差较大的颜色做些线条。
我个人觉得,如果要给背面做图装,也用和上面一样的设计,但颜色反差大些就可以,这样制作容易,而且空中效果应该也不错的。
但我自己做图装一般都做上面,这样在空中时,看得能清楚些~~~~
而且这种3D最重要的是重量,图装主要是用于辨别空中姿态,其次才是美化的作用,我记得伸泰的T3D就没做背面图装吧~~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同意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感觉用贴纸加工比较方便!尤其要考虑重量啊!!!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12 07:29pm 编辑]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呵呵!!漂亮!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1/12 07:28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比较简单:
(211.156.228.11/yyj/3D.jpg)
有点环保的味道~~“请珍惜水源”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觉得美女的那款黑色的不错~有时代感~小电动3D一般好象都不会飞很高,低空动作才刺激~所以有点时代感好些啊~不过,请您老注意句话~众口难调啊~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下面引用由点火电2004/01/13 11:09pm 发表的内容:
觉得美女的那款黑色的不错~有时代感~小电动3D一般好象都不会飞很高,低空动作才刺激~所以有点时代感好些啊~不过,请您老注意句话~众口难调啊~
呵呵~~那倒是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要量产这个不错,好看且简单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嗯嗯。问一下。。喷涂还是贴纸?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这两个我还是比较喜欢上面那个~~比较有个性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涂装吗.属于个人对颜色的爱好.个性.的体现.
我个人认为.上下反差大一点好.(好看姿态)

网友:
小3D征集涂装

实际上都很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