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佳电子请进,请教问题

楼主(2004-01-12):
云舞者配套480电机外观上看不到消火花电容,是否要加焊两只?
又听说电容已经焊在机壳内,请问我在外面加两只是否有影响?消火花电容偏大对性能是否有影响?

网友:

480电机内已并上电容,不需要外加.另外电容容量一般在0.01微法到0.1微法.太大电容的高频特性可能不好.

网友(2004-04-18):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4/01/11 11:24pm 发表的内容:
480电机内已并上电容,不需要外加.另外电容容量一般在0.01微法到0.1微法.太大电容的高频特性可能不好.
楼上的是不是厂家的代表?那我顺路问一下,云舞者配套的遥控器是不是振华出品的?有没有配4通道的,控制副翼的?

网友:

我来回答你 云舞的设备是珠海迈华的 云舞是380电机 挑战者是480电机 云舞是3通道控制副翼上单翼的 挑战是4通道下单翼!标准F3A

网友:

那振华的遥控器是不是很次?怎么没大看到别人评论?
怎么也比云舞的设备是珠海迈华的要好些吧?

网友:

振华的遥控器飞电动是没什么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