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价格合适吗?

楼主(2004-01-12):
我的EXTAR3D马上就可以售给大家了!我现在把价格初步定在430元,全套含GWS动力系统,20A电调,9.6V600MA专用镍氢电池!机体都采用轻木,进口蒙皮,许多部位都用德国的奥罗克瓦顶级蒙皮!原形机已经试飞成功,现在我想问问大家到底可否接受这个价格?
对了,我的3D机完成量很高,不用自己去粘舵面,绞链!
EXTAR的机体数据如下
翼展600MM,机体长570MM,全重390G[推荐,可以适当增减!]

楼主:

此机要4通5舵!

网友:

有照片吗?

网友:

翼展600MM,机体长570MM,全重390G ? 听起来好象会飞得好贼啊!

网友:

图来爽一下

网友:

能吊得住吗?
看数据会很累吧~

楼主:

我的电池才40多克啊!9.6V的

网友:

起飞重量可是390克啊,你用的动力是哪一组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id2004/01/11 11:28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EXTAR3D马上就可以售给大家了!我现在把价格初步定在430元,全套含GWS动力系统,20A电调,9.6V600MA专用镍氢电池!机体都采用轻木,进口蒙皮,许多部位都用德国的奥罗克瓦顶级蒙皮!原形机已经试飞成功,现在我想问问 ...
以我的经验应该很难飞阿,但很想看看图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sid2004/01/12 07:28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电池才40多克啊!9.6V的
9。6v,600ma40多克,哈哈,打错了吧!

楼主:

唉,是啊,电池打错了,是86G重.机体重量也看错了,是290G

网友:

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点火电2004/01/13 11:05pm 发表的内容:
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图~偶要看 ...
  偶也要看图

网友:

图拉。。贴来大家瞅瞅先。。

网友:

偶也要看图

网友:

看看图,最好是能吊住的图,要不然空想不知道买不买好

网友:

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偶也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