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300的困惑

楼主(2004-01-13):
买来会2年了,从来没有飞起过。一抛出,就栽下来。好像螺旋桨一点用都没有。
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教了

网友:

尾翼有降舵(负安装角)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eip2004/01/12 05:05pm 发表的内容:
尾翼有降舵(负安装角)
就这么简单!!
还有好像一飞起来就失控一样。遥控器不起作用!!可是在地面却是好的!
是不是火鸟300不好飞!!!

网友:

找老鸟带飞。一般来说,只要动力足,控制手段到位,门板都能上天。

网友:

出手时要平 不要向上抛
要平着送出去 而且要用力 要让机机 有一定速度才能飞起来

网友:

跟我的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1/12 05:09pm 发表的内容:
就这么简单!!
还有好像一飞起来就失控一样。遥控器不起作用!!可是在地面却是好的!
是不是火鸟300不好飞!!!
在地面远距离试一下遥控器,看是否为遥控距离太短,再飞行不迟。

楼主:

感谢各位!今天调试了一下,飞起来了。
可是不太好飞。感觉火鸟300的动力不够。
飞得不高,一会儿就掉地了。是技术问题吗?还是火鸟300地问题?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油门全推时,看看电机能全速转多长时间,是不是电池的问题,考虑换电池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