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买的KT板感觉很重呀~~~

楼主(2004-01-13):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1/12 05:39pm 编辑]

昨天晚上刚做了架foamtana,还没固定机身还有做加强就有80克重拉~~愁人啊~

刚收到的青鸟舵机倒不错,感觉做工很好,线路板的加工工艺也很好~~~

楼主:

这是原形机照片~~

还有空中的优美姿态~~呵呵

网友:

嗯嗯。。嗯嗯。。好好。。嗯嗯。。顶一下。。赶紧装起来飞吧

楼主:

这是第二架foamtana了,第一架早坏了,感觉飞起来感觉还可以,做这架是为了和刚找到的模友们一起去玩准备的。
要不拿着飞达去机场,乐死了人还得偿命~~~

网友:

几毫米的KT板?我这只能买到5MM的,是瞒重的,只能把两面的那层蒙皮给撕了,能减去不少质量,但是买不到炭纤维杆,,郁闷着呢

楼主:

我用的就是5mm的,千万别撕蒙皮啊,这种板撕掉蒙皮后里面很软的,碳杆去鱼具商店买吧

网友:

我做的电动是这样的,两边用5MM的KT板,中间夹了了1CM厚的泡沫板.撕掉蒙皮强度还可以哟,就是总体重量有点大,不过不追求吊机,慢速就可以,强度还不错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1/12 06:42pm 发表的内容:
几毫米的KT板?我这只能买到5MM的,是瞒重的,只能把两面的那层蒙皮给撕了,能减去不少质量,但是买不到炭纤维杆,,郁闷着呢
太阳船模型有卖的几块钱一根。看老的 《航空模型〉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1/12 05:19pm 发表的内容:
昨天晚上刚做了架foamtana,还没固定机身还有做加强就有80克重拉~~愁人啊~
(photo.5imx.com/upload/upfile/makefile/网上无美女/20041121741540.jpg)
刚收到的青鸟舵机倒不错,感觉做工很好,线路板的加工工艺也 ...
有没有图纸啊,我想照着做
steamedbun11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