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13):
副翼遥杆向右打右副翼是上抬还是下降?

网友:
如果你站在飞机后面向前看的话:向右打副翼是左边的下,右面的上

网友A:
表扬表扬!财神的基础知识真扎实!呵呵
对,右边抬起,相当于减小了右边的迎角,右边升力降低,所以向右转

网友B: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