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WS350C的磨合问题?如何磨合,用多大的桨啊!油门多大较好啊?? (无内容)

楼主(2004-01-14):
(无正文)

网友:

下面引用由wuyaoliang2004/01/14 11:21am 发表的内容:
放在水里或油里,用低电压、小电流慢慢磨合。

网友:

磨合不要加负载。
放在水里的话磨10分钟左右吧,别忘了时间啊,磨大了能把电刷磨没了~~
我是用两节普通5号电池串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一直磨到电池没电就OK

网友:

请问是GWS EPS-350C吗?谢谢

网友:

放在酒精里能嗎?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1/14 06:20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是GWS EPS-350C吗?谢谢
YES
磨合的方式都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ivershing2004/01/14 08:27pm 发表的内容:
放在酒精里能嗎?
好象有这么磨的,但不敢肯定~~忘了~~嘿嘿

网友:

蚂蚁的动力组也可以这么磨合吗?我买 回来都没磨合就用了,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rm6962004/01/14 11:29am 发表的内容:
放在水里或油里,用低电压、小电流慢慢磨合。
 我没有明白,放到水里不就短路了吗?另外还会生锈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1 04:27am 发表的内容:
我没有明白,放到水里不就短路了吗?另外还会生锈啊。
水是绝缘的,放在水里是不会短路的。另外把电机从水里拿出来后,让它继续转动,甩掉电机内的水后在前后轴承位置加两滴润滑油就搞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rm6962004/01/21 08:36am 发表的内容:
水是绝缘的,放在水里是不会短路的。另外把电机从水里拿出来后,让它继续转动,甩掉电机内的水后在前后轴承位置加两滴润滑油就搞定。
蒸馏水?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都是为了冷却才放水了~其实放冰箱里就行,放水里如果磨时间长了,搞不好把碳刷磨没拉~~

网友:

原来如此啊
呵呵

网友:

建议用水磨合,因为这样可以带走碳粉。如果怕水会引起锈蚀,用酒精也不错。

网友:

用点WD-40加小电压慢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