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4-01-14):
请问什么叫做“舵抖”啊?

网友:

抖舵??

网友:

就是舵机在打“寒颤”,原因很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y2004/01/14 01:24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什么叫做“舵抖”啊?
就是舵机在那没事干自己蹦迪

网友:

在发射机无指令下.舵机无规则的左右抖动.
原应很多.接触不良.高频干扰.舵机的品质.发射机的稳定性等等.

楼主:

我这个云舞者的舵机很敏感,遥杆稍微一动它就嗡儿嗡儿的,下了菜鸟一跳。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y2004/01/14 03:48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个云舞者的舵机很敏感,遥杆稍微一动它就嗡儿嗡儿的,下了菜鸟一跳。嘿嘿……
估计是舵机的噪音太大吧~~嘿嘿

网友:

舵机有声音应该是在受力吧,那是电流声,应检查一下传动,如连杆和机身之间的空隙等,不知对不对,往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