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急!

楼主(2004-01-15):
云舞者的380电机不是已经加了消火花电容了吗,怎么电机运行时往里看还是有电火花啊??

网友:

晕!消火花电容只能消除火花产生的电磁干扰,并非是消除火花,火花是由机械摩擦产生的,不是电容能够消除的!

网友:

~(^@^)~  我曾经也有这个想法的,不过后来又领悟过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y2004/01/14 07:00pm 发表的内容:
云舞者的380电机不是已经加了消火花电容了吗,怎么电机运行时往里看还是有电火花啊??
我是过不给电机加电容飞  一点干扰都没有 有火花也没事

网友:

不用急.
那是正常的

楼主:

唔……知道了……那怎样更换舵机的摇臂呀?……当然是云舞者原配的9克舵机……

楼主:

没……没人……理我?

网友:

它的摇臂应该是螺丝固定的吧,扭下螺丝就可以拆下摇臂更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4/01/15 08:31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过不给电机加电容飞  一点干扰都没有 有火花也没事
我也试过不给我的电车加电容,好象一样没问题,当然书上既然说了要加,那就加上吧,反正1g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