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确好飞,又耐摔!

楼主(2004-01-15):
新手刚玩飞机,飞了5个起落,感觉确实好飞,速度较慢,控制适中,可以低飞,对场地要求小,飞行时间也较长,而且刚玩飞机不太会降落,前2次降落都撞墙了,飞机除了机翼有点损坏(贴上胶带又可以马上飞),其它都OK,第3次飞的时间太久了,结果飞跑了,等找到时发现它一头撞在了一栋大楼的二楼玻璃外墙旁,玻璃OK,我的飞机也OK!

网友:

哈哈,这下有好年过了。。。

网友:

好好好!!
很快我也可以飞他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1/15 12:08pm 发表的内容:
新手刚玩飞机,飞了5个起落,感觉确实好飞,速度较慢,控制适中,可以低飞,对场地要求小,飞行时间也较长,而且刚玩飞机不太会降落,前2次降落都撞墙了,飞机除了机翼有点损坏(贴上胶带又可以马上飞),其它都 ...
Ok是fine,还是dead?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1/15 12:08pm 发表的内容:
新手刚玩飞机,飞了5个起落,感觉确实好飞,速度较慢,控制适中,可以低飞,对场地要求小,飞行时间也较长,而且刚玩飞机不太会降落,前2次降落都撞墙了,飞机除了机翼有点损坏(贴上胶带又可以马上飞),其它都 ...
别不好意思,我这只‘老鸟’的翼龙前段时间也挂到树上了!

楼主:

俺的翼龙已经爽飞了28个起落了,已经被我折腾的够呛:包括被其它新手(从未玩过模型飞机)练习时出手猛摔3次,被我一时大意20米空中全动力俯冲撞在地上,1次电池用完飞跑后撞在一栋大楼的二楼玻璃外墙旁,1次自己出手失误全动力摔在水泥地上,1次撞在10几米高的大树上,1次降落失败摔在地上,还有几次失误就不说了,到现在还是健在,呵呵!确实耐用!而且经过折腾只把固定机翼用的两根轴摔断,机器和尾杆连接处摔断,都用竹筷子作了替换加强便解决了,大家说的机翼不太耐摔的事也被我轻松解决:将所有的机翼边缘用电工用胶带(不要用普通透明胶带,普通透明胶带太薄,强度韧性也不好)加强,两主翼连接处同样电工用胶带加强,主翼正反两面再用广告用pvc贴上加强,呵呵,现在想摔都摔部坏了;同样机头也用高强度泡沫和电工用胶带包住加强,减小撞击缓冲,机头放电池处也放上泡沫,减小撞击对电池的冲击,尾杆和机头连接处也用同样电工用胶带加强,在机头两侧分别贴上竹条加强。这样你的翼龙飞机就变成坦克啦!绝对强力耐摔!那次因为大意20米空中全动力垂直俯冲撞在地上飞机仍然完好,将机翼装正后马上又飞,玩起来没有压力,爽!!!

网友:

帅呆了!有没有图片看看?嘿嘿

网友:

我的火鸟403可不敢这样摔,否则早完蛋了!

网友:

翼龙确实不错~~

楼主:

"帅呆了!有没有图片看看?嘿嘿"
帅到是不帅,但是很酷,呵呵!!!
全身被黑胶带加强的象张飞,机头前还有一个象预警机的大鼻头,呵呵!!
俺不求漂亮,只要耐用就好
图片改天上(DC暂时不在手上)

楼主:

今天将翼龙改动了一下:用3003舵机换下原来9克微型舵机,结果试飞10几次全部出手后便坠机,将尾部配重也不行,但是用原来舵机,直接在机身重心处绑上50-60克重的重物又可以,应该说重量不是问题。请大家出出主意,准备明天再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1/30 05:17pm 发表的内容:
俺的翼龙已经爽飞了28个起落了,已经被我折腾的够呛:包括被其它新手(从未玩过模型飞机)练习时出手猛摔3次,被我一时大意20米空中全动力俯冲撞在地上,1次电池用完飞跑后撞在一栋大楼的二楼玻璃外墙旁,1次自 ...
这么重,成潜艇了

楼主:

今天又试飞翼龙(舵机全换成3003),结果前几次又是一出手后稍拉杆便摔机,和昨天一样,调重心也不行,正在一筹莫展时,无意中拨弄了几下遥控器和舵机,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极低下的错误。。。。。。。。。。。。安装舵盘和连杆时方向弄反了,居然当时只觉得尾翼动的挺好的,没注意拉杆变成推杆,左舵便右舵,两个舵机都全反了,难怪昨天和今天老是飞不上去!!!!!!!
安装正确后便一切正常,轻松飞了15个起落(当时风还挺大,有时都把飘带吹水平了)呵呵呵呵!爽呀!不过由于太放松了,结果在最后一次发生严重事故。。。(待续)

楼主:

上图片:

楼主: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2/11 10:23pm 编辑]

大图(请点击)

网友:

呵呵~~~小错误出大问题~
你怎么不用透明胶带吗?飞机叫你搞得有些吓人了~
翼龙的确是架不错的飞机。

网友:

还有这么搞以后,在风里飞会稳多了~~

楼主:

透明胶带伸缩性没有黑胶带好
翼龙“张飞版“,呵呵

网友:

听了楼上的介绍,我也忍不住想换电动了,问一下:已龙要多大的空地?

楼主:

场地要求不大,一般4个篮球场就可飞了,实际上如果手掷起飞只要2个篮球场就够了,但是要注意安全。我下一步准备用翼龙进行花样穿桥洞,想法是稍高正飞至桥边,俯冲穿过桥洞,马上拉杆正斤斗,以桥为圆心,正斤斗再次穿过桥洞,完毕。明天上桥的图片

网友:

哇!!!!
I 服了 YOU!!!
我昨天刚买了架翼龙,还没飞。
看了你挂的图片,我都认不出那是翼龙了,呵呵:)
想想自己的翼龙的前途,唉………老天保佑啊!

楼主:

to:lyldesert
其实不要担心,翼龙还是很可靠的,我到现在最大的直接经济损失也就是一个螺旋桨(原来也是由于担心损坏而多购的一付备用机翼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呵呵),而我的目标是将翼龙飞行200次以上,顺便祝你明日首飞成功!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你新发明的飞机,原来是翼龙啊,我的天!小机机居然给你搞成这个样子。

楼主:

俺给翼龙机头前部加的球鼻首(用EPE泡沫和电工用胶带包住加强)和加强杆(尾杆和机头连接处下面用竹条(实际上就是竹筷子,呵呵)和电工用胶带加强)虽然不好看,但是作用可不小:防止了很多次的炸机和舵机的损坏,保守估计起码为我节省了上千元的费用

网友:

天呀,坦克!

楼主(2004-02-14):

今天天气好,下午5点多早早下班,又飞了6个起落,中间有一次飞的远了点,没估计好距离结果又撞上一棵大树的树枝,不过还好俺的临危不惧,反应快(呵呵),在飞机下掉的时候猛打油门,一阵快速控制,结果又把飞机飞上天!最后一次因为天黑了,有点看不清,降落的时候飞到了公路上,为了安全起见,俺只好猛推杆,将飞机撞向地面,当然飞机肯定没有摔坏(不愧为俺的加强型坦克版)。今天到是有一点意外损失,主起落架被我调整时扳断了。明天准备继续飞6个起落
上图,不过由于副手水平有限,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好图好图,希望给多点经验给我们看,谢谢

网友(2004-06-11):

丑八怪!!!!!!!!!!!!!!!!!!!!!!!!!!!!!!!11

网友:

我也有一架翼龙飞了三次都以失败告终,每次都是起飞不久后就摔在地上。

网友(2004-07-28):

佩服!搞成木乃伊了!

楼主:

已经很久不飞它了,也不打算飞它了,它是俺的功臣,放在家里封个天篷元帅尽享天年,呵呵

网友:

翼龙的螺旋桨是在后面的当然耐撞拉....不过翼龙的外形太傻了...象玩具一样了...没有仿真外形的飞机好

楼主:

看习惯了就好了,个人觉得比火鸟好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宁静的守护2004/07/28 01:38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的螺旋桨是在后面的当然耐撞拉....不过翼龙的外形太傻了...象玩具一样了...没有仿真外形的飞机好
这种外型设计叫独特,有专利权的哦!!!像真机是种形式,谁都可以做的啦!!!我也不觉得像玩具嘛,有没有见到过翼龙运动机,那真是动感十足的好机机,有机会登陆艾特公司网站看看吧!http://www.art-tech.cn

网友:

可惜看不到穿桥洞的精彩镜头了!

网友:

把黑胶带换成照片过膜用的冷裱纸就好看了,伸缩性很强,而且是透明的,不会想楼主的那么黑了~~

楼主:

钻桥洞的精彩部分请看下面的连接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706

楼主:

我也有一架翼龙飞了三次都以失败告终,每次都是起飞不久后就摔在地上。
是不是打舵太猛了,起飞时候是不要大幅打舵的,保持平飞或大盘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