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检测

楼主(2004-01-16):
请问各位都是用什马方法测的
电池
的放电能力,请指教!

网友A:
量电流就能算出放电时间了。

网友B:
在动力组的数据已经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测电流,否则测拉力也可以

网友C:
有没有什么电流与拉力的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