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佳模型请进,问题,急!!!

楼主(2004-01-17):
您好!我刚把云舞者组装起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只要把升降舵摇杆推到顶,没有触动调速杆的情况下,
电机
就会自动高速旋转起来,但只要把主翼拿下来就没事了。不知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把调速器插到升降舵通道上去了,应该插到第三通道(调速通道)。

楼主:
我检查了一遍,没有差错,但是换了一个房间后升降舵就没问题了,可是方向舵却又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没那么厉害。当时开着三台电器:2台电脑、一台电视机。第二天没开任何电器的情况下,飞机又恢复了正常。另外,我还把电池往里推了推,因为在没有组装前接收机和电池没有离过这么近,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

网友A:
详情请电话谈:028 80375372 or 87301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