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电动飞机初谈

楼主(2004-01-17):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4/01/16 06:58pm 编辑]

                  遥控电动飞机初谈
      目前国内电动飞机的热潮开始发烧,原因是无噪音、低污染、方便,另外一个原因是对爱好者而言:进入遥控飞行领域可以免除玩家最大的恶梦“调试发动机”这个问题。从初学到会调整发动机至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学习的过程当中因调整发动机不当而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所以要让一位爱好者马上进入飞行乐趣——那就是去飞电动飞机。
     对一位爱好者而言要进入遥控电动飞机的领域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现提出几点意见给爱好者参考。
     多数人要买遥控电动飞机通常都会把油机的观念带入遥控电动飞机的领域,这是错误的,如果你把遥控电动飞机与油机混在一起思考而改来改去的答案一定是不满意,因为电动飞机的翼型设计比较薄跟油机较厚的翼型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也有人把油机改成电动飞机的,且飞行性能也很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架改装机如果是按电动飞机的设计,你想它的飞行性能是不是会超过原油机性能?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不只飞机拉力变大,而且飞行时间也更长,电动机也不会那么烫手啦,实际上这些原因都是阻力造成的。所以,以用油机的方式进入电动飞机的领域通常得到的答案是让人灰心的。现在电动机转速、扭距增加,电池容量、放电量的增大,如不亲身去体验你很难相信电动飞机的优越性。通过上面简单的叙述让广大的爱好者对电动飞机有个初步的认识。

      电动飞机可大致分成四类:

      慢速电动飞机:
      一般来说,就是可以在非常小的环境范围内飞行或可以在室内飞行的电动飞机,但是慢速电动飞机的飞行比较容易受到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室外),通常在一级风左右的气象条件下飞行,这也是慢速电动飞机的最大缺点。

      休闲型电动飞机:
      这类电动飞机可以在小区环境和公园内场地并不是很大的范围内飞行,而且不会发生危险性。这类飞机动力较大能够在三级风左右的气象条件下飞行。

      动力型的电动飞机:
      这类飞机的动力强劲、飞行速度也很快,飞行需要的飞行空间较大,但是它的抗风能力比较强能在三级风以上的气象条件下飞行。

     竞速型电动飞机:
     这类飞机可以让你心跳加速、两手发抖……它的飞行速度是100—300码,这可要你有两把刷子才能掌握和控制它喔。

     以上介绍你认识电动飞机了吗?

     现在你要选购电动飞机一定要先定个位,买那类的电动飞机?先要问问自己,或者问问你附近比较发烧的模友。如果你选择了慢速电动飞机后,发现飞得不过瘾,又舍不得换,想要自己把动力改大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慢速电动飞机本身的结构是针对慢速飞行而设计的,经你这么一改后,不是飞行解体就是不好飞。一架电动飞机的设计与试飞及出成品所花掉的时间比你去改飞机所花掉的时间长百倍,就这样去否定别人的设计是不对的,所以在你要选购电动飞机机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购,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浪费时间、金钱。其实你要改装不如自己DIY,DIY电动飞机的空间很大,而且材料也比较好找。自己制作一架飞机的功力到底有多高?这是很容易的事,只要自己动手做过属于自己飞机的人,因该清楚了解要制作一架性能好的飞机是并不容易的。

      接下来我简单的说说电动机的基本特性,用在电动飞机上的电动机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扭力型和转速型。现在只是谈转速型电动机,目前在市面上用的很多的电动机是转速型电动机。有很多模友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直驱电动机出力太小是不是能够将它的转速改快?错,实际上电动机转速越高它的效率是越低的,相对来说也就是所使用的螺旋桨也要用小的,这种配法只适合薄翼型的竞速。看到这点朋友们是不是又怀疑转速型电动机的用途就不大了?不是,转速型电动机只要搭配不同的减速器,使用范围、效率就会变大,所使用的螺旋桨就可以加大,飞机自然就会更好飞、更稳。

      因时间关系,先就聊在这里。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提出来。反正是相互提高嘛。

网友:

不错!还应谈谈电动与油动的区别。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1/16 09:24pm 发表的内容:
不错!还应谈谈电动与油动的区别。
"原因是无噪音、低污染、方便,另外一个原因是对爱好者而言:进入遥控飞行领域可以免除玩家最大的恶梦“调试发动机”这个问题。"

网友:

好贴!这样的文章应该多一些,可以避免大家走不必要的弯路。感谢rm696!

网友:

顶一下。精品贴子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游手好闲在 2004/01/17 12:17pm 编辑]

2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油动的要加油才会动,当然电动的没电是不会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游手好闲2004/01/17 12:17pm 发表的内容:
2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油动的要加油才会动,当然电动的没电是不会动的:)
     ............................

网友:

支持一下,好文章。

网友:

电动的整备时间短,对场地要求小,而且现在减速组和动力电池也成熟了,这就是我弃油从电的原因啦~

网友:


网友:

最好说说,这几类电动飞机各有哪些成功产品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4/01/21 10:3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odelfan2004/01/20 09:01am 发表的内容:
最好说说,这几类电动飞机各有哪些成功产品
以下只是我个人见解,有什么不托的地方,请模友们指出。

慢速型——

休闲型——

动力型——

竞速型——

网友:

俺都喜欢。。嘿嘿。。不带舵面的不算。。

网友:

啊?G2里的也算“产品”?

楼主: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1/22 05:37pm 发表的内容:
啊?G2里的也算“产品”?
兄弟 你指的是那架?我所贴出来的帖子都是商品机喔

网友:

动力型第一架

楼主: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1/24 11:32am 发表的内容:
动力型第一架
哈哈哈哈    那是华迈的机机喔   你自己到华迈网站上去看喔

网友:

怎么看也不像照片啊?

网友(2005-12-03):
13 楼的图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