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楼主(2004-01-18):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最大分别在哪里?我见国外很多都用两只陀机控制副翼,要不是有特殊用途他们不会没事干去增加重量吧!是在四通设备上用阿!谢谢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hehe  ~~可以当襟翼用啊~~~

楼主: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1/17 07:45pm 发表的内容:
hehe  ~~可以当襟翼用啊~~~
如是五通以上设备当然可以,但我说的是四通设备阿???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襟.副混控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会不会是高速小舵机扭矩不够,因此用两个的。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他们的应该是6通道接收机吧,带襟翼可以做更爽的3D动作,哈哈~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增加副翼动作力度是一个目的,其中也可能考虑到了以后功能的扩展性比如襟副翼功能。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俺看主要还是单个舵机拉不动两片副翼。3D的副翼实在是太大了。也有可能是想襟副翼联动。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如只是四通的话:我想只是增大力矩,使副翼的反应加快,动作更萧洒。四通以上就是为了襟副翼联动。不过我认为鬼佬大多会用6通以上的。

楼主: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4/01/18 10:39am 发表的内容:
如只是四通的话:我想只是增大力矩,使副翼的反应加快,动作更萧洒。四通以上就是为了襟副翼联动。不过我认为鬼佬大多会用6通以上的。
九通的发射机,但用的是4通的FUTABA-114。

网友:
请问3D机中用一只和两只陀机控制副翼有何不同?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4/01/18 10:39am 发表的内容:
如只是四通的话:我想只是增大力矩,使副翼的反应加快,动作更萧洒。四通以上就是为了襟副翼联动。不过我认为鬼佬大多会用6通以上的。
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