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热缩套管一般哪有卖的?还有电池的接头!

楼主(2004-01-20):
热缩套管一般什么商店卖呀!还有电池电机的接头,小东西邮购不值得,记得在那看到电池插头在电子城有卖,不知买哪种,用在什么上的好呀!还望各位给点意见!先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4/01/19 08:26pm 发表的内容:
热缩套管一般什么商店卖呀!还有电池,电机的接头,小东西邮购不值得,记得在那看到电池插头在电子城有卖,不知买哪种,用在什么上的好呀!还望各位给点意见!先谢了!
卖电工原料 电子商城应该也有

网友:

我在一家卖电子仪表的地方找到的

网友:

俺在电子材料哪儿买的。好多种。。只要能接上就行了。没必要非要找一样的。

网友:

记得买有保险扣、钩的插头,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