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艺好象不错,值得借鉴哟,过完年设备够了也自己做一个

楼主(2004-01-20):
还可以适当的减小机身的宽度,呵呵.仔细看哟,中间是不加碳棒的,就机翼和平尾加了.哪尾已经吃了螃蟹的呀?发表一下心得?

网友:

hehe~~~我的这架就是这个原理的~~机翼向后加长了许多

网友:

这个就是完全用这个办法加强的,比碳杆效果要好很多,但如果用的胶不好会超重啊~~我用的是热溶胶,下次做用环氧树脂应该能轻些~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835&show=0

楼主:

是呀,热溶胶太重了,我都不敢用,夏天的话用白乳胶其实不错的,干得快,我这买不到那种"泡沫胶"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1/20 01:40am 发表的内容:
是呀,热溶胶太重了,我都不敢用,夏天的话用白乳胶其实不错的,干得快,我这买不到那种"泡沫胶"
是啊~~~如果能搞到那种泡沫胶就爽拉~~
其实用环氧树脂就很好

楼主:

干得快不?哪可以买到?!我出来没想过用这东西哟

网友:

不错!结构合理啊!

网友:

不错 不错 挺好的

网友:

卖kt板哪儿应该有泡沫胶阿。俺就在那儿买的。跟粘纸的差不多。干的慢电。结识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1/20 00:58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1.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2.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3.jpg)
...
这架机机身是没有加长碳纤,但用KT板比碳纤更重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20 05:32pm 发表的内容:
这架机机身是没有加长碳纤,但用KT板比碳纤更重阿
手头没有碳杆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1/20 00:58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1.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2.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3.jpg)
...
结构很值得借鉴啊
问两个问题:
1.机翼平板翼型可以吗?
2.图中的就是这几天我在论坛上听大家说的kt板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21 04:17am 编辑]

我就按这个搞。先在CAD放样好先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1/20 00:58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1.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2.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0057113.jpg)
...
不错喔兄弟,十字结构好喔。

网友:

还是舱身的好

楼主:

是的,这架就是KT板材料做的,是平板翼型的

楼主:

好是好,但是我自己都没这样做过,不知道做出来出来重量是否比碳杆的轻

楼主:

当然是舱身的好啦,但是受实际条件的限制,做板身也是没办法的,诶~~~

网友:

这结构新颖,有点像边条翼了

楼主:

是有点这个味道, 不过还是十字结构是这设计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