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重心是否太靠后?

楼主(2004-01-22):
最近组装了一台380级的电动滑翔机,装好后,发现重心在升力中心的后方2厘米左右,不知是否会出现头轻的现象?
1:机身长800毫米;(机身、 前后翼都买中山顺达的现成的成品);
2:翼展1100毫米;
3:马达380;
4:设计起飞重量500克,实际起飞重量508克;
5:三通道;
6:两个himark舵机,一个20克,另一个9克;
7:电池8.4V 700mah,重量91.7g;
我在马达上挂了40克的重量才把重心和升力中心重合。

谢谢!

搜狐手机邮件小技巧:您的朋友已定制了搜狐手机邮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1/21 09:18pm 发表的内容:
最近组装了一台380级的电动滑翔机,装好后,发现重心在升力中心的后方2厘米左右,不知是否会出现头轻的现象?
1:机身长800毫米;(机身、 前后翼都买中山顺达的现成的成品);
2:翼展1100毫米;
...
重心在机翼的什么位置 你讲的不是很清楚, 滑翔机头稍微轻一点没事
不行的话可以向前移电池 不要家分量啊

网友:

楼上的,你是怎么确定机翼升力中心的?计算?试验?更何况,机翼升力中心一般都会随机翼迎角变化而变化。

网友: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4/01/22 12:56pm 发表的内容:
重心在机翼的什么位置 你讲的不是很清楚, 滑翔机头稍微轻一点没事
不行的话可以向前移电池 不要家分量啊
重心要在哪儿才合适啊
30%的翼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