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菜问

楼主(2004-01-22):
我想给翼龙配一个锂电,但翼龙原装是8。4伏,市售锂电都是3。7伏,不是倍数关系,怎么办?

另外,翼龙的9伏充电器可以充锂电吗?

网友:

你可以先试一下7.4V,如果不行的话再提高点电压,弄到11.1V;锂电需要专门的充电器,翼龙自带的不行。

楼主:

稳定性可以吧?我试一下

网友:

原配的充电器是绝对不行的 很危险!要用专用的锂电充电器 建议你用11.1V的锂电池
但可能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1/22 11:06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给翼龙配一个锂电,但翼龙原装是8。4伏,市售锂电都是3。7伏,不是倍数关系,怎么办?
另外,翼龙的9伏充电器可以充锂电吗?
用7。2v就行了,很好飞的,不要用锂聚合物,用锂离子,推荐SONY的,2S2P,4000MA,7.2V,几十块钱就搞定了,飞行时间起码是原装的2-3倍。

楼主:

那里买?

网友: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1/24 11:29am 发表的内容:
那里买?
广州到处都有,其他地方不知道

楼主:

“到处“是什么商店?手机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