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舵机--》翼面联动作法。。

楼主(2004-01-23):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23 05:16am 编辑]

这样是为了可以减轻重量吗?

网友:

减小虚位?不知道这么做能不能提高灵敏度,过几天试试

网友:

主要是省去了连杆的重量~~~要知道如果用金属连杆会重很多啊~

网友:

这方法也可以,但是要注意,那条尼龙绳会不会变形,最好换成不容易变形的。

网友:

最好不用尼龙丝,到渔具店有一种及细的钢丝绳,很软,很好用,就是贵了点!!!

网友:

副翼咋个连????

网友:

不过两个接头都是金属的,看是去很重哦,不见得要减少多少重量的!

网友:

快装接头也不轻阿。

网友:

问一下,碳纤维管是用鱼杆的第一节还是第二节啊,是嵌在机身内还是贴在旁边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6 01:11pm 发表的内容:
问一下,碳纤维管是用鱼杆的第一节还是第二节啊,是嵌在机身内还是贴在旁边就可以了啊?
建议拉杆用第一节,加固机身最好用2节-3节,至于嵌入机身还是贴在旁边,看你个人心情了~~嵌入麻烦点,贴在外面简单点。其实效果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