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楼主(2004-01-24):
研究了一晚。发现老外都爱用这种结构的机身

好!找到他们的施工图

调到CAD里面做底图,,钩勒描边。

哈哈,出来啦,放大至1:1尺寸(单位MM)呵呵,对好各控制点,CAD本来就搞工程图纸的。无比精确!!比PDF格式的好用多了,而且可以随意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输出打印
1:1的图纸就可以直接裁剪KT板了
我得机翼和机身都设计为800mm,动力GWS350c,800ma镍电8。4V,不知道合理否?请各位大大指点。但愿重量控制在350g左右。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难为你了~谢谢你哈~呵呵~你的也加油做哦~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做这飞机大概尺寸差不多就行~~
我现在做根本不用图纸~~关键问题的各个细节的制作~~又要强度又不要太重~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作KT板的3D机可以很随意就行了,但建议还是有锂电好点,镍氢时间太短了,你飞过就会很没意思!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谢谢,我正打算要申泰的7.2锂动力,
开工啦

设备都在这里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24 09:07pm 编辑]

NND!久不体力劳动了,裁减一点KT板弯腰累得我差点站不起来。555。。

呵呵~蛢装好了。。。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350c-c配1047只能勉强悬停,建议用1147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做这种东西还需要图纸?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是啊,十分有必要,如果你经常要重复作某一部件(摔了。)有图纸可以原貌再造。有图纸可以随时改造你的想法,并赋之现实。当然如果你对CAD不熟练就免了。
而且可以方便大家交流,我喜欢严谨的构思和灵活的DIY过程。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CAD不会,玛雅还略懂一二,关键数据就那么几个,当然做出来太难看也对不起自己~呵呵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24 09:07pm 发表的内容:
350c-c配1047只能勉强悬停,建议用1147
原来这样啊,那我买的时候就买1147的桨,不过在gws的网页里没看见350c-cs用1147的数据啊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兄弟,能发个图纸给我吗?
mc_hui@126.COM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28 09:16pm 编辑]

呵呵~,刚去南宁飞了2天油机回来,其实搞KT3D机我也是第一次。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楼上的兄弟等我飞成功了图纸再公布吧,因为现在还没蛢装呢。
本来想搞个纯KT结构的机,现又要了几根鱼杆炭杆,管。打算用在加强机翼上面。
N贵的炭管

梦寐以求的胶水,模友帮买的。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以前用泡沫做游艇用过那种胶,十块钱一桶,现在找不到那卖得了!以前在装潢材料店买的!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28 09:17pm 编辑]

刚才把所有舵机,电源,遥控,动力连接好,手没拿稳,电机突然3秒钟后启动,手握在减速齿轮上面,手皮差点磨破了,55
还好各个通道正常,GWS马力超强哈。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不错吗 加油啊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GWSR-6N接收接收机的包装高密度泡沫非常硬,用根炭管穿过套在电动机架上面,呵呵
刚好合适,用农机胶固定,估计抗冲击效果不会差的。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31 03:20am 编辑]

[glow=255,red,2] 用IC卡制作的舵角片。 [/glow]

[glow=255,red,2] 废雨伞的钢丝有2种直径,小的作油门钢丝,粗的作起落架 [/glow]

[glow=255,red,2] 90%完成成机 [/glow]

[glow=255,red,2] 水平舵面,和副翼面积好像小了点 [/glow]

[glow=255,blu,2] 镍电池看起来蛮重的,不知道能否吊起来 [/glow]

网友: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顶。。。

楼主:
无比精确之加劲肋机身式3D电动CAD图纸诞生了。

[glow=255,blu,2] 刚才把东西全部放进去了,555。拉力差了点。看来锂电池一定要买的啦!!! [/g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