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1-26):
如果用超越的动力组或GWS350的动力组机机的空重应控制在多重之内,舵机用多大的比较适合.翼展和机长在多大范围内比较好上手(3D机),必须用超小型接收机吗?还望个位高手多多帮助.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zzb.3952004/01/26 11:21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用超越的动力组或GWS350的动力组机机的空重应控制在多重之内,舵机用多大的比较适合.翼展和机长在多大范围内比较好上手(3D机),必须用超小型接收机吗?还望个位高手多多帮助.谢了!
这正好也是我想问的啊
呵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1/26 01:0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6 12:40pm 发表的内容:
这正好也是我想问的啊
呵呵
重量最好在300可以下。所有东西当然是越小越好拉!!!图纸按国外的那个最好,因为按那个尺寸作灵敏度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26 01:06pm 发表的内容:
重量最好在300可以下。所有东西当然是越小越好拉!!!图纸按国外的那个最好,因为按那个尺寸作灵敏度很适合初学者!!!
图纸,谢谢,呵呵
steamedbun1124@163.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6 01:45pm 发表的内容:
图纸,谢谢,呵呵
steamedbun1124@163.com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15&pagenumber=1

楼主:

多谢

网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