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4-01-28):
1 哪里可以买到超越技研的电池
2 5imx商城里的A.K.E聚合物锂电池3.7V/1500mAh单体电池是不是买两个来串联起来就可以用了啊?
3 锂聚合物电池加不加电池保护版有什么区别?对于飞电动3D机,加好还是不加好?要加的话到哪里可以买到保护版,将普通手机电池的保护版取下来可以用吗?
谢谢!

网友:

呵呵,你的问题太多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欢迎电话联系:0668-3262566 李.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7 05:24pm 发表的内容:
1 哪里可以买到超越技研的电池?
2 5imx商城里的A.K.E聚合物锂电池3.7V/1500mAh单体电池是不是买两个来串联起来就可以用了啊?
3 锂聚合物电池加不加电池保护版有什么区别?对于飞电动3D机,加好还是不加好?要 ...
1、商城及大点的模型店都应该有卖的
2、看你用在什么模型上,根据电压来看串几节,方法和普通电池的串联并联一样的
3、不加保护板可以使用,但是记得锂电很脆弱,放电电流和充电电流别超过其标称;飞3D机看电机,小电机可以不加,但是充电的时候必须使用专用的锂冲电器,普通充电器会损坏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7 05:24pm 发表的内容:
1 哪里可以买到超越技研的电池?
2 5imx商城里的A.K.E聚合物锂电池3.7V/1500mAh单体电池是不是买两个来串联起来就可以用了啊?
3 锂聚合物电池加不加电池保护版有什么区别?对于飞电动3D机,加好还是不加好?要 ...
答你第三个问题:建议不加保护板,放电电流大些,但要把保护板接在充电器上,能控制自动断电。可以用手机电池的保护板!

楼主:

谢谢大家,让我学到很多!
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28 05:50pm 发表的内容:
答你第三个问题:建议不加保护板,放电电流大些,但要把保护板接在充电器上,能控制自动断电。可以用手机电池的保护板!
那如果买商城的专用充电器就不用保护板了啊?

楼主:

补一句:我要用的电机是gws的350c-cs

网友:

我说的只代表我的意见,关于GWS-350C,我试了10多种锂电电池,发现只有达到标称容量1800ma的才能达到要求,即使韩国的KOKAM1200ma,1500ma也达不到那样的放电电流,浆的转速明显不如2000ma的(但他们的还不错,不会空中断电),其他牌子的还会断电,你的飞机就......当然,我测试的可能是个别情况,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