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纤维管加强的问题!

楼主(2004-01-28):
1 碳纤维管需要多粗的,长度是不是要和机翼一样长,从而保证强度?我们这里只有鱼竿的一二节长度只有560mm。
2 碳纤维管是帖在机翼表面还是要嵌在机翼中?若帖在表面是帖上表面还是下表面?若嵌在机翼中则需在机翼上开一槽,kt板只有5mm一开槽的话就所剩无几了啊,制作工艺上如何保证啊?
谢谢!

网友:

对呀,应该怎么做?老鸟进来说一说嘛

网友:

刚在南宁要回来的鱼杆炭杆,炭管,超贵。。。。。。

网友:

老板说炭管要1000条以上开摸价格才可以降下来,555消费不起哈。。

网友:

你买多少一根?我这不论大小,叫价15块,一看就知道是个杀人犯,吓死人

网友:

长的12块,短的8-9块,上面那扎94大洋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1/27 05:32pm 发表的内容:
1 碳纤维管需要多粗的,长度是不是要和机翼一样长,从而保证强度?我们这里只有鱼竿的一二节长度只有560mm。
2 碳纤维管是帖在机翼表面还是要嵌在机翼中?若帖在表面是帖上表面还是下表面?若嵌在机翼中则需在 ...
我的做法兼作回复:
1 我的机机翼展980mm,加强杆用两根鱼杆对接,中间粗约5mm,两边粗约3mm。长度可以比机翼略短,视机翼材料的强度而定,我用的6mm板,两端各留了约60mm,感觉强度足够。
2 加强杆是嵌在机翼中的,在机翼上表面开槽(注意不要将下面的表皮划开),放入杆后涂胶,胶干后在上面封一条胶带。

网友:

压进机翼也可以。用透明胶带粘好。。比机翼短一点没问题。。偶用 2。2mm粗的碳棒。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1/27 11:24pm 发表的内容:
长的12块,短的8-9块,上面那扎94大洋哈。
你们真幸运,我这里最便宜的35元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们这里560mm的才8块钱啊
有空心和实心两种
呵呵